[求助] buck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5-10):
本人新手,设计的峰值电流模式的buck电路,有以下几个问题:(1)带负载能力,用电阻作为负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用产生相同电流的电流源做负载输出就会改变成很小的值;(2)设计的电路只有在特定的负载下输出波形才是正确的,然后变负载之后,电流上升到一定大小之后就会基本不变,不继续上升,如图第一个为电感电流,然后第三个图是采样电压和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不知道这个波形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楼主:
倒数第二张图是比较器的输出,最后的VP是驱动信号,希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关注一下,也在学buck dcdc

楼主:
解决问题了,问题在于1.误差放大器输出值不在比较器的输入范围里面,2.EA带宽设置有问题3.斜坡补偿未加

网友(2023-04-24):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