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的layout问题

楼主(2022-05-10):
大佬们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图中电阻的各个view是什么意思呀。我这里没有layout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无法使用这个电阻来画版图了。我这库里的电阻好像都没有layout,是文件出什么问题了吗。

想问一下大佬们这些层次分别是什么意思呀,我这里的没有layout是不是意味着无法使用这个电阻来画版图 ...

想问一下大佬们这些层次分别是什么意思呀,我这里的没有layout是不是意味着无法使用这个电阻来画版图 ...

网友:
确实,这死东西实在是难,各种各样的死问题

网友A:
你是拿virtuoso里面的layout或者layoutXL打开的吗,如果你是拿画原理图的工具打开的话就没有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拿virtuoso里面的layout或者layoutXL打开的吗,如果你是拿画原理图的工具打开的话就没有layout ...

我刚刚试了一下,layout xl能出来。我原本以为是直接看他们view要是没有layout的话就layout xl也出不来了。现在看来好像原本库里的器件没有layout这个层次也可以在layout xl 里面update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