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C618+spectre181仿真问题

楼主(2022-05-10):
仿真环境是IC618+spectre181,正常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软件调用不了多核,aps在log里显示开启了,但是占用超过不了100%
还有ADE XL的并行任务无法跑起来,只能串行单个跑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是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A:
软件设置问题,L需要开启aps++和多核多线程选项,XL需要设置多任务parallel执行

网友:
电路要足够大才行,不然也不会并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设置问题,L需要开启aps++和多核多线程选项,XL需要设置多任务parallel执行
...

都开了,L多核占用率上不去,XL并行直接卡死,只能选串行挨个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