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代码写了一个产生0-1023转二进制码,但在仿真时无法成功仿真。

楼主(2022-05-10):
这是我写的代码
我不知道该怎么改?

网友A:
1)module 的名字需要和cell 名字相同,一个是 10bit,一个是bi10t, 对不上。

2)不要以数字开头命名cell 名字

3)打开 RFIC_SIM/R-2R-DAC-TB/schematic, 然后check-and-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odule 的名字需要和cell 名字相同,一个是 10bit,一个是bi10t, 对不上。

2)不要以数字开头命名cell  ...

我改了,然后仿真时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了,然后仿真时提示

check-and-save做了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and-save做了没有呢?

我改完就check save了然后才仿真的

网友B:
费那劲干嘛,直接用modelwriter,写一个理想的ADC,把参考电压设置在0~1023就可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那劲干嘛,直接用modelwriter,写一个理想的ADC,把参考电压设置在0~1023就可以了嘛 ...

哦哦,没想到,我是看视频里弄的,写出ADC再与DAC相联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没想到,我是看视频里弄的,写出ADC再与DAC相联吗?

ADC的输出就是二进制码了啊,还要DAC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的输出就是二进制码了啊,还要DAC干嘛呢

我做的是十位的DAC,需要有二进制码的输入,所以想用verilogA写一个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十位的DAC,需要有二进制码的输入,所以想用verilogA写一个输入

理想的ADC的输出就可以给DAC做输入了

网友:
报错让你先把R-2R-DAC_TB check & sav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的ADC的输出就可以给DAC做输入了

我用了但是出现这个错误  ,我的R-2R-DAC里也没有I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但是出现这个错误,我的R-2R-DAC里也没有I10

把DAC的10bit输入全部接地,去掉ADC,仿真看看还报这个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AC的10bit输入全部接地,去掉ADC,仿真看看还报这个错嘛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AC的10bit输入全部接地,去掉ADC,仿真看看还报这个错嘛

我重新画了一遍DAC,仿真出来没有之前的错误了出现新的,你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重新画了一遍DAC,仿真出来没有之前的错误了出现新的,你能帮我看看吗?
...

感觉是你的仿真器出问题了,DAC本身好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你的仿真器出问题了,DAC本身好像没问题

我昨天试了一下,手动运行runSimulation文件后就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你的仿真器出问题了,DAC本身好像没问题

我今天重新画了一遍DAC,用理想adc做输入,但出来的却是一条直线,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你的仿真器出问题了,DAC本身好像没问题

刚才测了一下理想ADC的输出全是0,没有变化,应该是ADC的问题,你能帮我看看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测了一下理想ADC的输出全是0,没有变化,应该是ADC的问题,你能帮我看看怎么改?
...

你太菜了。ADC的输入就一常量,输出能不是一条直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菜了。ADC的输入就一常量,输出能不是一条直线么。

可adc输入电压不是0-1023变化的吗?

网友(2022-06-09):
Hi,我也是跟这个视频做的,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报错跟你报的还不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