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

楼主(2022-05-10):
瞬态响应为什么在电流增大电压恢复的过程中有一个电位的突变,在电流减小时,瞬态的电压为什么不是电流源充电的快速上升,不太能理解仿真出来的瞬态结果,希望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可能是我对瞬态的理解有问题,有什么资料能推荐一下吗,别沉啊,大佬救命

楼主:
给点建议大佬们别沉啊

网友:
因为环路存在响应时间,这个取决于带宽和摆率,然后响应时间和你负载电流突变的量以及电容大小决定了上冲和下冲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