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的对称问题和延迟问题

楼主(2022-05-10):
按照定义,反相器的翻转点电压在1/2VDD时,称为对称反相器;

上升或下降延时定义为在输入信号变化到 50%Vdd到输出信号变化到50%Vdd之间的时间。

有一个疑问,如果是对称反相器,当VIN为1/2VDD时,VOUT也在1/2VDD,此时的延时不就是0吗?

网友A:
当VIN为1/2VDD时,VOUT也在1/2VDD是在直流情况下,延时是动态情况下对输出节点的寄生电容充放电引起的,两者讨论的情形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VIN为1/2VDD时,VOUT也在1/2VDD是在直流情况下,延时是动态情况下对输出节点的寄生电容充放电引起的,两 ...

多谢前辈指点!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只能在静态下设置对称点;
在静态时,设置成对称反相器后,在动态过程中可以保证输出信号上升和下降时间相近,但是没法保证在信号翻转的时候,输入翻到1/2vdd,输出也是1/2vd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只能在静态下设置对称点;
在静态时,设置成对称反相器后,在动态过程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