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W的问题

楼主(2022-05-10):
本来一直以来的概念是NW区域以外默认就是PW,但smic18的stdcell是带了PW的,因此我自己画模拟部分是不带PW的,PR有带PW。
  • 看PW也是MASK,那增加了PW不会增加成本吗?
  • 如果带PW和不带PW都没有区别,那为什么stdcell kit有,不是很明白,请大佬指教~!
还有个问题,40工艺下要注意WPE,NMOS还需要注意吗?感觉和PMOS拉开足够的间距即可。

网友A:
design rules里有关于PW和NW的mask tooling么?有时候PW和NW是有运算的

网友:
NMOS PMOS 都要注意,原理是一样的,你自己不画pwell,那么NMOS就要离NWELL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s里有关于PW和NW的mask tooling么?有时候PW和NW是有运算的

有,看了下PW是NW+PSUB的区域取dark且是generate,那就是NW与PSUB以外都是PW,那我能理解为我们自己版图上有没有画PW其实都不影响,本来就是会有这么一层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