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可以设置内部pin为固定值吗

楼主(2022-05-10):
testmode信号是由内部ip经过初始化过程产生的
想简单点直接设这个testmode为1,查了使用手册没找到给pin设定值
tmax有这种功能吗

网友A:
修改netlist,直接assign为1即可,反正你只是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netlist,直接assign为1即可,反正你只是测试下。

谢谢回复,钻牛角尖了

网友B:
小白发问,add pi constrain这个命令是对您这种内部pin没作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白发问,add pi constrain这个命令是对您这种内部pin没作用吗

我代楼主回下,,不行,这个是对port起作用,我试过这个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代楼主回下,,不行,这个是对port起作用,我试过这个命令。

谢谢大佬,我之前也试过,也没起作用,还以为是flow跑的不对呢!现在懂了,谢谢您哈!

网友D(2023-02-27):
set_build -instance_modify {xxx TIE1 }
这样处理和直接改网表是不是一样

网友E:
用add_net_connection

楼主(2023-04-14):
引用 网友D:
set_build -instance_modify {xxx TIE1 }
这样处理和直接改网表是不是一样

这个命令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dd_net_connection

add_net_connections tie1 output -module scan_ctrl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在sdo就trace不了
但用write_netlist写出的网表给tmax,是可以的
网表中output的原链接断开,变成 supply1 output

网友:
应该是命令本身的原因,用add_net_connections之后,跟它相关的path是不会被tarce的,好像是当成UD faults对待了。在某些情况下,该命令可以让你的atpg跑通,且不影响改动的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