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几个LVS问题,感谢大家!(有图)

楼主(2022-05-10):
1、我的管子没有缺少的情况,总报缺少管子有点不懂,是不是LVS规则文件的问题啊

2、说电路图没有地,电路图那个GND不需要打pin吗

3、这是生成的报告,是缺PIN的意思吗?

4、还有什么bad componend....

网友A:
看下电路,是不是用了全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路,是不是用了全局地

电路就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路,是不是用了全局地

什么叫全局地啊,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看电路应该是使用了global GND ,所以导出的netlist 和版图的 GND对不上,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让前端改电路,不要用全局地,另一种就是自己改netlist, 把global GND 改成 你版图里打的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全局地啊,有什么影响吗

你可以看下你导出的网表,开头是不是有一行是global开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你导出的网表,开头是不是有一行是global开头的

好像没看到GL开头的,但他说我电源地没有,如果改电路图咋改呢?基本库里又只有一个VDD和gnd

网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我就简单问一问,你那15个线的错误都是缺少的管子么?你那两个电流元器件会影响lvs吗?

网友B:
1:你看看你电路调的电源地叫什么名字,版图就打一样的label,并加个感叹号!(如GND!)再过一下lvs试试看行不行
2:有没有加tapcell
3:bad componend是说你的管子类型错了,电路上是nm的管子,版图上用的是n12的管子,检查一下版图的layer有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看看你电路调的电源地叫什么名字,版图就打一样的label,并加个感叹号!(如GND!)再过一下lvs试试看 ...

您好,我把GND加!之后,错误成功干掉两个。谢谢啦。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什么叫tapycell,管子都是我自己画的,没有直接调用,那怎么修改呢,改lvs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GND加!之后,错误成功干掉两个。谢谢啦。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什么叫tapycell,管子都是我 ...

TAPcell是用来提供衬底电位的。你的电路管子是默认衬底和电源地连一起的,但你的版图不是,你需要提供阱电位。

网友:
管子衬底接了吗 4中的错误显示没有衬底啊

网友:
你用的管子类型和电路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