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quence中问题

楼主(2022-05-10):
   各位大佬 求助
这个sequence中的uvm——config——db中的m_sequencer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写? 直接写成this可以吗? 另外P_sequencer有什么区别?

function void pre_randomize();
    uvm_config_db#(int)::get(m_sequencer, "", "item_count", item_count);
    uvm_config_db#(int)::get(m_sequencer, "", "port_id", port_id);
    uvm_config_db#(bit[15:0])::get(m_sequencer, "", "da_enable", da_enable);

网友A:
m_sequencer是sequence挂载的那个sequencer,如果只看你的代码,写成this是没问题的,但是第二个参数还是要写成m_sequencer。p_sequencer是子类句柄,m_sequencer是父类句柄,两者指向同一个对象。

网友B:
二楼正解。N年前遇到过类似的面试题,我直接怼一句“为什么把环境结构弄这么复杂?为何不直接set到当前的agent或者env上?”其实,现在UVM的标准也在逐渐简化UVM的代码结构和数据控制流程。有关注过标准演进的人应该会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N年前遇到过类似的面试题,我直接怼一句“为什么把环境结构弄这么复杂?为何不直接set到当前的ag ...

二楼的回答是有问题的,get到第一个参数类型是uvm_component,这里this指的类型是sequence,类型都不一样,编译都过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楼的回答是有问题的,get到第一个参数类型是uvm_component,这里this指的类型是sequence,类型都不一样 ...

get的前两个参数就是获取一个层级的string,具体怎么弄可以很灵活。我是说它对两个sequencer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楼的回答是有问题的,get到第一个参数类型是uvm_component,这里this指的类型是sequence,类型都不一样 ...

大佬指出的对,考虑不全,sequence不是component类型,这里不能用this,如果是在conponent中则可以用this指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_sequencer是sequence挂载的那个sequencer,如果只看你的代码,写成this是没问题的,但是第二个参数还是要 ...

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的回答是有问题的,get到第一个参数类型是uvm_component,这里this指的类型是sequence,类型都不一样 ...

谢大佬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的回答是有问题的,get到第一个参数类型是uvm_component,这里this指的类型是sequence,类型都不一样 ...

这里可以把m_sequencer改成p_sequencer吗?  p_sequencer和m_sequencer有什么比较好的讲解吗?这两个还是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t的前两个参数就是获取一个层级的string,具体怎么弄可以很灵活。我是说它对两个sequencer的说法
...

uvm_config_db()中的第二个参数是空的什么意思? 相对此实例的路径是这个sequence所在的路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楼的回答是有问题的,get到第一个参数类型是uvm_component,这里this指的类型是sequence,类型都不一样 ...

翻看了张强的UVM实战,第6章有讲p_sequencer ,个人认为讲的虽然不透彻但还算清楚,看了你应该会明白,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面试高频问题

网友D:
config db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把所有要共享的东西都放到全局为一的config db中了,那么生下来的的就是放入(set) 、取出(get)、检查(exists)。对于set/get 而言,肯定需要知道放入的类型(#type, 参数化),还需要知道set的内容,就是set/get 函数最后的value。剩余的3个都是用来防止命名冲突的。你可以简单的理解这两个参数构成了一个索引描述符,第一个参数是cntxt,这个是component,sequence不是component所以不能用this的。后续两个是字符串,想怎么玩都可以。
至于第一个为什么是component,我的理解是,uvm tree让各个component都能有一个精确描述的位置,configdb中的第一个参数cntxt,拿过来之后就是用来执行get_full_name()的,能获取一个精确描述路径,减少不必要的冲突,而且描述都是从当前层次往下的,方便高层复用。再配合第二个第三个参数,形成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描述符 cntxt.get_full_name() + inst_name + field_name。当然实现的时候要考虑通配符的使用,会比这个实现要负责不少。

回到问题,seq确实不能用this,但是seq中默认带过来的component也就是m_sequencer比较方便一点,所以不少人喜欢用m_sequencer。如果环境简单话,你用null也是可以的,set的时候也set到null,get的时候第一个也用null, 这样cntxt 就是uvm_root了,不推荐这种cntxt = null 的做法啊,高层复用的时候挺容易冲突的。

再说m_sequencer 和 p_sequencer 有什么区别,回答是这两个玩意是一个东西,m_sequencer 的类型是uvm_sequencer的基类,p_sequencer的类型是真实sequencer的类型(就是个declare定义的),m_sqr 是用父类的句柄指向了子类(p_sqr), 如果sequencer中定义了一些东西,在sequence中想用的话,就不能用用m_sqr了,会有语法错误的。但是用p_sqr就行了,源代码是$caset(p_sqr, m_sqr),所以就是一个东西。v_seq的时候为什么非要定义p_sqr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无法直接使用m_sequencer.xxx_sqr(语法错误)。但是p_seuqncer.xxx_sqr就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nfig db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把所有要共享的东西都放到全局为一的config db中了,那么生下来的的就是放入 ...

谢谢大佬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