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BCD工艺

楼主(2022-05-10):
画图的时候DG 这一层是啥呀?为什么B端在这一层呢,也没法打孔

网友:
用来盖高压管的 有些器件调用的时候会自动带这个层 过drc的时候用DG盖住高压管把它过掉 我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
dual gate 增加栅端耐压

网友:
理解为工艺上的一个步骤就行,什么叫在B端这一层?(B端是什么层?) 你为什么要给它打孔? DG属于前段工艺,打孔属于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