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celium报错,sv_seghandler - trapno -1 addr(0x434c3b38)

楼主(2022-05-10):
系统版本:虚拟机Ubuntu 21.10
Xcelium版本:18.03
问题描述:
在执行xrun 命令时,verilog编译和生成snapshot成功,在最后一步仿真的时候报错。具体报错信息如下:
xmsim: 18.03-s001: (c) Copyright 1995-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xmsim: *W,DSEM2009: This SystemVerilog design is simulated as per IEEE 1800-2009 SystemVerilog simulation semantics. Use -disable_sem2009 option for turning off SV 2009 simulation semantics.
xmsim: *F,INTERR: INTERNAL EXCEPTION
Observed simulation time : 0 FS + 0
-----------------------------------------------------------------
The tool has encountered an unexpected condition and must exit.
Contact Cadence Design Systems customer support about this
problem and 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to help us reproduce it,
including the logfile that contains this error message.
  TOOL:        xmsim        18.03-s001
  HOSTNAME: shao-virtual-machine
  OPERATING SYSTEM: Linux 5.13.0-40-generic #45-Ubuntu SMP Tue Mar 29 14:48:14 UTC 2022 x86_64
  MESSAGE: sv_seghandler - trapno -1 addr(0x434c3b38)
-----------------------------------------------------------------
csi-xmsim - CSI: Cadence Support Investigation, sending details to /home/shao/aha/garnet/xmsim_20162.err
csi-xmsim - CSI: investigation complete, send /home/shao/aha/garnet/xmsim_20162.err to Cadence Support
xcelium> source /opt/cadence/XCELIUM1803/tools/inca/files/xmsimrc
xcelium> run
xmsim: *E,RNUNES: End of simulation callbacks already executed, cannot continue.

使用xmhelp查看错误解释:大意是程序一致性检查时会生成此错误,软件存在缺陷。也可能是使用了不匹配的程序版本。
xmhelp: 18.03-s001: (c) Copyright 1995-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xmsim/INTERR =
        This error is generated when a program consistency check
        fails. It normally indicates a defect in the software, but
        can also be caused by the use of mismatched program versions.
        Please attempt to recreate the error using programs from a
        single release, and if the error continues, inform your
        software support contact.
请问各位大大,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
这是因为Xcelium18.03和ubuntu21.10版本不匹配导致的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是版本不匹配,那么Xcelium18要和哪个版本的ubuntu才能匹配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ubuntu呢,EDA软件对ubuntu的支持本来就不是很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ubuntu呢,EDA软件对ubuntu的支持本来就不是很友好

跑的斯坦福github上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提供的docker镜像是ubuntu的,但是镜像里没有EDA环境只能自己装了。

网友(2022-10-22):
是不是因为你开了多核编译

网友(2023-04-12):
这个问题有结果吗?

网友(2023-07-24):
怎么解决的?我在centos7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工具版本是23.03

网友B(2024-01-13):
蹲一个,解决了吗?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B:
蹲一个,解决了吗?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09):
一样,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