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定义的问题:model.(num)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5-10):
今天查看某工艺厂提供的库时,发现model的定义有很多,如下两张图所示:model名称后面有个小数点。一共有29种之多,想请教一下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台积电的binning吧

网友:
定义不同管子宽长范围的,你去看w/l的min/max范围;这种叫bin model,也有不分的,叫global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