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结构问题

楼主(2022-05-10):
刚接触LDO,加上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想问下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结构:
我是想输入电压范围1.8V~3.6V,输出参考电压就是1.2V,输出的电压也是1.2V,用的是3.3V的耐压管。

目前我的想法是,因为1.8V的输入电压比较低,所以误差放大器采用平常的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加上PMOS的源极跟随器会导致电压不够。所以我想的是,可不可以在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后面接一个CS放大器(同时进行miller补偿),这样误差放大器理论上输出的电压范围就是Vod~vdd-Vod。 但是这样环路稳定性又会出现问题。比较愁。。。

所以问题在于1.8V的输入电压下,有没有比较好的结构。如果上面我的想法可行,误差放大器怎么进行补偿,同时是否需要外挂片外电容进行零点补偿。

网友:
片内90%都是第一级增益级+PMOS功率管,然后做miler补偿。输入输出一样就是个buffer,没有啥特别的

网友A:
1.8v低于LDO而言你的余量是够的,主要是你的误差放大器设计在1.8v能不能够满足要求,还有就是负载范围有没有要求

网友:
附件是外部带cap的LDO你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补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低于LDO而言你的余量是够的,主要是你的误差放大器设计在1.8v能不能够满足要求,还有就是负载范围有没 ...

你好。就像我上面提出的一样,如果误差是折叠式的共源共栅,那输出的共模电平最低也是2Vod(PMOS作为输入差分对)。直接加一个源极跟随器,考虑到后面的功率管也要饱和,这样感觉1.8V不太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就像我上面提出的一样,如果误差是折叠式的共源共栅,那输出的共模电平最低也是2Vod(PMOS作为输入 ...

vod大概是0.2左右,vth是0.7v所以源跟随器输出最低是1.1v,我觉得还可以,可能会再高一点,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

网友A:
功率管是可以不再饱和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是可以不再饱和区的

看来我还是没有研究透彻,我再根据这个思路做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