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设计小知识

楼主(2022-05-10):
Digital Design: Basic module1. mux2 to1 构建数字电路
在ECO(Engineering Change Order)阶段,需要使用替补元件(额外的元件)对电路进行修正,使用多路复用器较为方便;使用多路复用器可以构成常见的门电路。
1.1 MUX转换为与门
与门的逻辑关系为: Y = AB
A
B
Y

000
010
100
111
2 输入MUX的真值表为:
Sel
A
B
Y

0000
0010
0101
0111
1000
1011
1100
1111
进而可推出MUX的逻辑函数表达式为:Y = Sel'A +SelB
比较与门与MUX逻辑表达式的异同,要想用MUX实现与门的功能,则需要把 A 接入低电平!
1.2 MUX转换为或门
或门的逻辑关系为: Y = A + B
比较或门与MUX逻辑关系可知,令B = 1,则Y = S'A + S,这个表达式不太容易一眼看出是否是最后的或门关系,利用卡诺图可以推导出来 Y = S + A(Note:S<=>Sel)
1.3 MUX转换为非门
非门的逻辑表达式为:Y = A'
结合MUX的逻辑表达式:则 A=1, B=0即可实现或门的逻辑功能。
1.4 MUX转换为异或门
异或门的逻辑表达式为:Y = A'B + AB'
结合MUX逻辑表达式,则令B = A'即可实现异或门的逻辑功能。也即加了一个非门,非门可以用1.3MUX转换成的非门

2. 锁存器 Latch
  • Latch is transparent high or low

module latch(
     input clk,
     input d,
     output reg q
);
     always @(clk or d) begin
        q <= d;
     end
endmodule
  • Flip-flop is edge-triggered

module flip_flop(
     input clk,
     input d,
     output reg q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 <= d;
     end
endmodule

3. 边沿检测
芯片设计中经常需要进行边沿检测(事件检测),当信号发生变化时,数字系统需要检测这种变化,以此触发相应的电路操作,当输入信号来自不同的时钟域时,需要先进行同步到当前时钟域。
note:虚线向上的箭头表示时钟上升沿

3.1 同步上升沿检测
同步上升边沿检测的电路为一个触发器和与门构成,RTL实现为:
input sig_a;
reg sig_a_d1;
wire sig_a_risedg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 begin
     if(!rstb) sig_a_d1 <= 1'b0;
     else      sig_a_d1 <= sig_a;
end

assign sig_a_risedge = sig_a & (!sig_a_d1);
3.2 同步下升沿检测
同步上升边沿检测的电路为一个触发器和与门构成,RTL实现为:
input sig_a;
reg   sig_a_d1;
wire  sig_a_faledg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 begin
         if(!rstb) sig_a_d1 <= 1'b0;
         else      sig_a_d1 <= sig_a;
end

assign sig_a_risedge = !sig_a & sig_a_d1;
3.3 同步上升/下升沿检测
同步上升边沿检测的电路为一个触发器和与门构成,RTL实现为:
input sig_a;
reg   sig_a_d1;
wire  sig_a_anyedg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 begin
         if(!rstb) sig_a_d1 <= 1'b0;
         else      sig_a_d1 <= sig_a;
end

assign sig_a_anyedge = sig_a ^ sig_a_d1;
// or
// assign sig_a_anyedge = (!sig_a & sig_a_d1) | (sig_a & !sig_a_d1);
3.4 异步输入上升沿检测
由上图可知,前两个触发器的作用为同步数据到同一时钟下,第三个触发器和同步上升沿检测有相同的结构。
异步上升边沿检测RTL实现为:
module edge_detction(
     input sig_a,
     input clkb,
     input rstb
     );

     reg sig_a_d1, sig_a_d2, sig_a_d3;
     wire sig_a_posedge;

     assign sig_a_posedge = sig_a_d2 & !sig_a_d3;

     always @(posedge clkb or negedge rstb) begin
         if(!rstb) begin
             sig_a_d1 <= 1'b0;
             sig_a_d2 <= 1'b0;
             sig_a_d3 <= 1'b0;
         end
         else begin
             sig_a_d1 <= sig_a;
             sig_a_d2 <= sig_a_d1;
             sig_a_d3 <= sig_a_d2;
         end

     end

endmodule
4. 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LFSR)【还没搞明白反馈多项式,暂且写这么多】
LFSR 用于产生可重复的伪随机序列PRBS,该电路由 n 级触发器和一些异或门组成;在每个时钟周期内,新的输入会被反馈到LFSR内部各个触发器的输入端,输入中的一部分来自于LFSR的输出端,另一部分由LFSR各个输出端进行异或得到。
LFSR的初始值被称为伪随机序列的种子,其最后一个触发器的输出就是一个周期性重复的伪随机序列。

5. Gray Code
5.1 Gray code to binary code module gray_to_binary #(
     parameter PTR = 8
) (
     gray_value,
     binary_value
);
//***************************
input   [PTR:0] gray_value;
output  [PTR:0] binary_value;
//***************************
wire    [PTR:0] binary_value;

assign binary_value[PTR] = gray_value[PTR];

generate
     genvar i;
     for(i=1;i<(PTR);i=i+1)
     begin
         assign binary_value = gray_value[i+1] ^ gray_value;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5.2 Binary code to gray code module binary_to_gray #(
     parameter PTR = 8
) (
     binary_value,
     gray_value
);
//**********************************
input   [PTR:0] binary_value;
output  [PTR:0] gray_value;
//**********************************
wire [PTR:0]gray_value;
generate
     genvar i;
     for(i = 0;i < (PTR);i = i+1)
     begin
         assign gray_value = binary_value ^ binary_value[i+1];
     end
endgenerate

assign gray_value[PTR] = binary_value[PTR];

endmodule
6 流水线加法器 VS 并行加法器
流水线加法器框图如下:
// pipeline 64-bits adder

module adder_pipelined (
     input clk,
     input resetb,
     input   [63:0] A,
     input   [63:0] B,
     output  [64:0] FinalSum
);

reg     [32:0] Lsum_d1;
wire    [32:0] Lsum_d1_nxt;
wire           Carry_d1;

reg     [31:0] Lsum_d2;
reg     [31:0] Aup_d1, Bup_d1;
reg     [32:0] Usum_d2;
wire    [32:0] Usum_d2_nxt;
wire    [64:0] FinalSum;
//*****************************************
assign Lsum_d1_nxt = A[31:0] + B[31:0];
assign Carry_d1    = Lsum_d1[32];
assign Usum_d2_nxt = Carry_d1 + Aup_d1 + Bup_d1;
assign FinalSum    = {Usum_d2, Lsum_d1};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 begin
         Lsum_d1 <= 'd0;
         Lsum_d2 <= 'd0;
         Aup_d1  <= 'd0;
         Bup_d1  <= 'd0;
         Usum_d2 <= 'd0;
     end
     else begin
         Lsum_d1 <= Lsum_d1_nxt;
         Lsum_d2 <= Lsum_d1[31:0];
         Aup_d1  <= A[63:32];
         Bup_d1  <= B[63:32];
         Usum_d2 <= Usum_d2_nxt;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啊~~~格式乱了,markdown格式全乱了

网友A:
up后续会连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后续会连载吗

他这个排版太难受了!我准备用GitHub page 搭个博客更

网友(2022-06-28):
蹲一个楼主后续GitHub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