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仿真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22-05-11):
想仿真ldo的静态电流,但是一直弹窗,出不来波形,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ADE->Outputs->save all->select device currents->all

网友A:
你这样测的话bandgap和amp的电流没有加进来
而且LDO仿真时你不加负载吗?不加输出电容吗?调整管尺寸太小了吧,没有输出电流要求?

网友:
输出直接选着电源的端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测的话bandgap和amp的电流没有加进来
而且LDO仿真时你不加负载吗?不加输出电容吗?调整管尺寸太小了 ...

为啥电流没有加进来呀,仿真静态电流不用加负载吧

网友B:
这个调整管这么小?设计指标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整管这么小?设计指标电流多少?

调整管还没调,静态电流小于100uA就行,现在看不了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整管还没调,静态电流小于100uA就行,现在看不了电流

直接选管子的漏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选管子的漏端即可

选哪的电流都一直显示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管还没调,静态电流小于100uA就行,现在看不了电流

ADE-->Outputs-->To Be Ploted-->Select On Design-->电路图中选择电流观测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哪的电流都一直显示这个

没有保存电流吧?ADE-->OutPuts-->Save All-->Select device currents 保存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有保存电流吧?ADE-->OutPuts-->Save All-->Select device currents 保存电流

或者:
仿真之前要先保存节点数据,在ADE中 -> Output -> to be saved -> select on schematic -> 鼠标选中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
仿真之前要先保存节点数据,在ADE中 -> Output -> to be saved -> select on schematic -> 鼠标选 ...

感谢!可以看到波形了
请问我仿真这点的电流是静态电流吗,基准和运放的电流加上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电流没有加进来呀,仿真静态电流不用加负载吧

不加电容和负载,LDO工作状态都不对,仿的没有意义
你的bandgap和amp没有把电源和地端口引出来,使用的全局vdd!和gnd!吗?还是在里面有加了dc电源?
最好所有模块的电源和地都引出端口,在总的测试电路上加电源。
你只测量采样电阻的电流,bandgap和amp的电流你没有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