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posedge clk 与 negedge clk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2-05-11):
1,为什么一般使用

  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而不是

  1. always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2,不使用always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clk)的原因是不可综合,没有对应的触发器,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在同一个模块里同时使用always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可以详细的说说吗?感谢

网友:
1、首先,最直观的影响是约束更紧了,低速时还行,频率较高时,增加了时序收敛难度;
2、其次,对于时钟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比如对于占空比的要求比较严苛,而且本身时钟爬升与下降坡度也是有区别的,对应了上升沿与下降沿切换时间的差异,诸如此类的因素都会导致DC综合时,约束更加复杂;

网友:
对时钟要求高了,写sdc更麻烦了

网友A:
要是混用的话,简单理解为时钟周期减半了,你可以画时序图去理解理解
举个例子,假设clk period为8ns
即clk的上升沿时间为0,8,16,24ns......     下降沿时间为4,12,20,28ns.......
当posedeg clk的DFF与negedge clk的DFF有关联时,假设由posedge clk的DFF launch,由下一级negedge clk的DFF capture的话,这里面的时间就是4ns而不是8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混用的话,简单理解为时钟周期减半了,你可以画时序图去理解理解
举个例子,假设clk period为8ns
即clk ...

是,这点我明白,你要是混一起,就是频率加倍。
假设我是100M,这时候只使用上升沿,但是要是混用就是200M。但是也还好呀......
你DC相关的什么的检查只要我满足就可以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点我明白,你要是混一起,就是频率加倍。
假设我是100M,这时候只使用上升沿,但是要是混用就是200 ...

既然你知道了,也是可以用的,同一个模块里面用posedge clk和negedge clk是没问题的,DC通过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知道了,也是可以用的,同一个模块里面用posedge clk和negedge clk是没问题的,DC通过了就可以
...

但是很多综合工程师建议是尽量不使用,想知道具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