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 ULP,会比28nm standard,节省多少功耗?

楼主(2022-05-11):
请教大家。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哪家,我比较过TSMC的28ULP和28HPCP的,SRAM的模型里面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两者其实基本就是一个工艺,只是28ULP工作电压为0.7V,而HPCP为0.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哪家,我比较过TSMC的28ULP和28HPCP的,SRAM的模型里面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两者其实基 ...

工艺参数都相同,仅仅是电压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参数都相同,仅仅是电压不同?

我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