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中和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操作一样的命令

楼主(2022-05-11):
各位大佬,小白一枚,现在想写一个io.tcl,翻了翻论坛只有icc的命令,麻烦问下innovus 定义pin位置 金属层 走向的命令是哪个多谢

网友:
(globals
version = 3
io_order = default
) (
iopad
(top
(inst name="IOPADS_INST/Pibiasip" offset=35.2800 place_status=placed )
(inst name="IOPADS_INST/Ppllrstip" offset=108.8050 place_status=placed )
) (
left
(inst name="IOPADS_INST/Ptdspip03" offset=35.2800 place_status=placed )
(inst name="IOPADS_INST/Ptdspip04" offset=106.8500 place_status=placed )
) (
bottom
(inst name="IOPADS_INST/Pscanout1op" offset=35.2800 place_status=placed )
(inst name="IOPADS_INST/Pvcopop" offset=108.8050 place_status=placed )
) (
right
(inst name="IOPADS_INST/Ptdspop04" offset=35.2800 place_status=placed )
(inst name="IOPADS_INST/Ptdspop05" offset=112.3550 place_status=placed )
) (
bumps
(bump name="Bump_90_9_8" cell="BUMPCELL" x=955.7200 y=855.7200 signal="VDD" type=power
)
(bump name="Bump_89_8_8" cell="BUMPCELL" x=855.7200 y=855.7200
signal="port_pad_data_in[1]" )
(bump name="Bump_88_7_8" cell="BUMPCELL" x=755.7200 y=855.7200 signal="scan_en" )
(bump name="Bump_58_7_5" cell="BUMPCELL" x=755.7200 y=555.7200 signal="VSS" type=ground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s
version = 3
io_order = default

多谢大佬 已经查到UG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