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个双入单出的运放,可以构成一个双入双出的运放吗?

楼主(2022-05-11):
两个双入单出的运放,可以构成一个双入双出的运放吗?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种结构,如图所示。按图中这种接法是不是输出的差分电压是输入差分电压的3倍?改变接入电阻的比例就可以调整放大倍数?

楼主:
感谢。 这样会存在误差吗?理论上3倍,也就是6dB。我实际上仿真出来9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这样会存在误差吗?理论上3倍,也就是6dB。我实际上仿真出来9dB

兄弟,可以重新算一下20lg3是6还是9,然后再算算10^(6/20)是2还是3剧透一下,你的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
是的,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可以重新算一下20lg3是6还是9,然后再算算10^(6/20)是2还是3剧透一下,你的仿真没有问题 ...

见笑了,仿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