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Banba带隙的工作过程

楼主(2022-05-11):
这是毕设做的带隙基准,就是想知道是怎么启动的。谢谢大哥们

网友:
M2等效于电容,电路启动时,m10的栅端电压随着vdd上升,当其大于Vth时,M10导通,M10将M1和M0的栅端电压拉低,M1和M0导通后会对其漏端的寄生电容充电,使M12,M14和M13的栅端电压上升,当M12导通后,M10的栅端电压会被拉低,M10关断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启动电路 上电开启 启动一下就完事了

网友:
慢上点过程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