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fault Selection Filter 和 Instance Select Filter不能单独选择

楼主(2022-05-11):
我的IC618中,Default Selection Filter 和 Instance Select Filter不能单独选择过滤条件,每次选择都是一起默认选择的,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设置问题。

网友A(2022-08-15):
同问,不知道大佬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不知道大佬解决了吗

我也不清楚啥问题导致的,我重新替换了一下display文件就可以了,肯能是我更改了一些默认的display设置吧,搞不明白,盗版的IC61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啥问题导致的,我重新替换了一下display文件就可以了,肯能是我更改了一些默认的display设置吧 ...

到你的根目录下面找到.cdsenv文件,进入这个环境变量文件找到schematicSelectFilter,看看其后的变量值是不是"instance"
如果是,将其改为"allSchObj instancePin"。保存退出之后再重启virtuoso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你的根目录下面找到.cdsenv文件,进入这个环境变量文件找到schematicSelectFilter,看看其后的变量值是 ...

谢谢大佬,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5-10-18):
引用 网友B:
到你的根目录下面找到.cdsenv文件,进入这个环境变量文件找到schematicSelectFilter,看看其后的变量值是 ...

大佬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