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gma delta ADC中FFT的起始点设置该如何设定??

楼主(2022-05-11):
在做SDM的fft设置时,发现设定的起始点会影响有效位数,不知道应当如何设置,这和什么有关系呢?烦请大佬们出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没有decimation的话,空出前面几十上百个点做建立时间足够了。
要是有数字滤波器,那得等数字滤波器把数据全装满了之后的运算才是正确的,这时间就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decimation的话,空出前面几十上百个点做建立时间足够了。
要是有数字滤波器,那得等数字滤波器把 ...

感谢您的解答。我是对调制器输出波形做fft,在这个带宽下只有一个起始点才有十几bit的有效位数,而附近的值都不行。如果换一个带宽,起始点的位置可以很多且位数基本不变。这让我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