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 stack是1P8M6X1UUTRDL 代表啥意思

楼主(2022-05-11):
metal stack是1P8M6X1UUTRDL 代表啥意思

网友:
你打开DRC RULE,在Metal option clarify这里有解释,比如1P8M6X应该就是1层Poly,8层金属和6倍厚金属。后面的看你自己的工艺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
1P代表只有一层poly,8M代表总共8层金属:6X代表其中有6层X层(1倍厚度)金属 1U代表1层超厚层(可能20倍厚度,不同厂商定义不同)金属。UTRDL应该代表的是RDL走线层,这里面是没包含M1的。M1+6层Mx+1层Mu 总共8层金属。RDL也不算在金属层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