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遇到violation怎么修

楼主(2022-05-11):
各位大神~假如route完遇到short open 一般是在innovus直接用命令修,还是导入virtuoso定位到位置,修呢?

网友:
我们用的是ICC2,数量大的时候用工具修,极少个别的就手动在ICC2中修,INNOVUS没用过,不知道了。

网友A:
在innovus修,少的话删掉周围线直接ecoRoute,多的话使用命令,例如setNanoRouteMo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innovus修,少的话删掉周围线直接ecoRoute,多的话使用命令,例如setNanoRouteMode ...

请教下,setNanoRouteMode要加什么东西吗?我man了一下,没有fix drc的op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setNanoRouteMode要加什么东西吗?我man了一下,没有fix drc的option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setOptMode -fixDRC true,然后opt就好了

网友:
有一个命令ECORoute -fix_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