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电阻的segment参数失效问题

楼主(2022-05-11):
小菜在做版图练习的时候,不知道设置错了哪里,从原理图导入版图时,不论电阻的segment怎么设置,导入到版图的电阻的segment显示一直是1个。
比如这张图,左边是原理图,segment=50,但右边的版图只显示1个segment。
但奇怪的是,我在版图上按q查看电阻的参数,发现segment还为50。
好像只有这一种电阻出问题了,其他类型的电阻都是正常的。。
想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可能是cdf属性中的segment参数传递错误,查看cdf方法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df属性中的segment参数传递错误,查看cdf方法如下图

好的 谢谢
我去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