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带宽的问题

楼主(2022-05-11):
自己设计了一款低功耗带隙,用于dcdc,静态增益80dB,GBW 130KHz,相位裕度有80deg。系统工作频率1MHz左右,请问这个GBW合适吗?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带隙基准我看很少有关注这指标的吧 一般都是psrr ppm 萌卡启动时间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隙基准我看很少有关注这指标的吧 一般都是psrr ppm 萌卡启动时间 等等。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