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有label怎么调整间距?

楼主(2022-05-11):
有几百个label,现在pitch是5,想调整成2,有什么方法可以一步到位嘛?

网友A:
用align工具,  ,跳出这个界面

第一栏你自己选择上下对齐还是横着对齐,,第二栏选择用什么对齐,对齐方式,第三栏对齐距离,并且选择pitch,然后hide,框选你要对齐的label,然后双击第一个label(或者自己选一个点点一下,回车,会形成一条直线,然后在那条直线上对齐,双击也会,只不过他会以你双击的那个点的地方对齐。)。你可以照着我这个试一下,你再自己试试这个功能的其他选项就差不多会用了。

网友:
感谢楼上解答,我也来尝试一下 希望有帮助,感谢:lol

网友B:
本人一般用图1中的对齐功能,选中图形后,设置space,再选择前面的对齐方式即可,也可以根据设置的图层来对齐,此功能在Window -> Toolbars -> Align (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一般用图1中的对齐功能,选中图形后,设置space,再选择前面的对齐方式即可,也可以根据设置的图层来对 ...

这个是可以,但你横向对齐的话好像没办法将label以pitch相等的方式对齐,它只能以label的space方式对齐,label名字长度不一样的话,用这个对齐label的话它们pitch就会变的,不符合楼主要的结果。

网友:
如果名字有规律,我推荐删掉重新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lign工具,,跳出这个界面

第一栏你自己选择上下对齐还是横着对齐,,第二栏选择用什么对齐,对齐方式 ...

解释的很到位,亲测有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