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verilogA写一个译码器,奖励5000信元

楼主(2022-05-11):
学艺不精啊,现在需要verilogA实现一个译码器,实现一个比较变态的3-7译码功能,verilog如何写放在了下面了,这个verilog比较简单,找个数字的同事帮忙即可,问题是verilogA怎么写?我压根没在verilogA里用过case语句,求助各位大神,请告知如何实现,成功后奉上5000信元。
谢谢!

网友A:
用了比较暴力的解法,反正可以工作

测试过了 后面我就显示了 一个意思

测试过了 后面我就显示了 一个意思

veriloga-1

veriloga-1

veriloga-2

veriloga-2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if else构建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比较暴力的解法,反正可以工作

666  可以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666  可以解决问题就行

互赢 哈哈

网友(2025-12-14):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写法,鄙人要写6-64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