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后加数字滤波器

楼主(2022-05-11):
各位前辈,有人了解SAR ADC后加数字滤波器,提高精度的做法吗,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呀

网友A:
就是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噪声,也可以近似认为是多次取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噪声,也可以近似认为是多次取平均

请问前辈,如果我想使SAR ADC工作在过采样模式,并在后级加数字抽取滤波器,提高它的有效位数,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前辈,如果我想使SAR ADC工作在过采样模式,并在后级加数字抽取滤波器,提高它的有效位数,这种方法 ...

可以呀,就是没有噪声整形效果,就是把噪底积分频率不到1/2fs,而是到低通滤波器的截至频率

网友B:
关键是看你要采的东西,如果是电源电压,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善。
如果是mic的信号,是可以的,能增加SN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就是没有噪声整形效果,就是把噪底积分频率不到1/2fs,而是到低通滤波器的截至频率
...

明白了,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看你要采的东西,如果是电源电压,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善。
如果是mic的信号,是可以的,能增加SNR。 ...

明白了,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