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张弛振荡器两边电容充电波形不一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11):
电路结构如上图所示,在使用理想电流源的时候,两个电容充电波形相同,振荡波形占空比接近50%,但是在换成自己做的电流源之后,两个电容的充电波形就不一样了,请问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其中G1是开关管栅极的控制电压,用于作为振荡方波输出;
net17是Vosc电压,即两个电容充电波形通过传输门后,在中间这条线产生的电压;
net1是下面运放的输出电压;
VOUT1,VOUT2分别为左右两侧电容的充放电电压;
IBIAS和IBIAS_1分别为左右两侧电容充电的电流,即下面的基准源输出的两路一样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