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闭环后环路不稳定

楼主(2022-05-11):
各位大佬请问我的全差分运放闭环后(单位增益)仿真出来的环路增益大大下降,相位裕度更夸张,但是闭环管子是正常工作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夸张的变化?麻烦大佬帮忙看一下(开环增益90多,PM80多)

网友A:
估计R2,R5太小了

网友:
我猜应该是反馈回路上的问题,闭环之后相当于一个运放的输出通过一个电阻反馈回到输入端,可能是反馈回路的拓扑不太适合吧。要不试试单端输出,反馈回去。我也不太懂,交流一哈

网友B:
你这是看的GM  看看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R2,R5太小了

都给的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看的GM  看看PM

看的是Loop Gain,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是Loop Gain,这个应该没问题

右边虚线测量的是GM带宽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

网友C(2022-12-04):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

想问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呀?

加载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