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API Finder启动报错

楼主(2022-05-11):
IC617 virtuoso CIW 窗口下 tools的skill API Finder启动报错

CIW error 提示:

Linux报错如下:

到目录下看了一下cdsFinder文件是存在的,貌似缺少什么文件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A:
缺libelf库,在系统镜像包的Packages目录下查找,安装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libelf库,在系统镜像包的Packages目录下查找,安装上就可以了

找了一圈 没找到libelf相关的文件,用find命令找的可以参考一下你那里的具体路径吗

网友B:
直接下载并安装一个就行
命令:yum install libelf.so.1 -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下载并安装一个就行
命令:yum install libelf.so.1 -y

非常感谢 应该就是系统缺少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