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Boost DC-DC变换器上反馈电阻并联一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2-05-11):
误差放大器采用跨导放大器,二型补偿,提供一个零点z1,一个主极点p1;上反馈电阻R5并联一个电容C3,又形成一个零点z2。 z1去补偿了输出极点,那带宽内还有一个p1和z2, 这个零点z2的作用是什么呢?求助?

网友A:
为了提高loadtrans,一旦vo下降,因为电容的存在,fb很快sense到并反馈回环路处理;引入了左半平面的零点,建设减小了相移,这不正是左半平面的价值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提高loadtrans,一旦vo下降,因为电容的存在,fb很快sense到并反馈回环路处理;引入了左半平面的零点, ...

感谢解答。这个电容的加入,引入的零极点对,也起到增加带宽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