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信号芯片中的数字电路

楼主(2022-05-12):
请问如果按照数字芯片设计全流程来做混合信号芯片中的数字电路,在后端布局布线的时候IO PAD该怎么考虑啊?实际上因为IO PAD是直接用模拟那边的,那么还需要像原本全数字流程一样在Floorplan的时候设置io约束吗?如果不用,那io约束的流程是直接跳过还是必须进行其他操作呢?

网友A:
建议走analog on top (AoT) flow,digital这边做个digcore就可以了,IO PAD让top level layout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走analog on top (AoT) flow,digital这边做个digcore就可以了,IO PAD让top level layout连
...

您的意思就是说数字这边不用做IO PAD是吧?那么Floorplan时pad_constraints,pad_filler以及power/ground怎么办呢,都不用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说数字这边不用做IO PAD是吧?那么Floorplan时pad_constraints,pad_filler以及power/ground ...

是的,这些都可以不考虑,power/ground用stripe做成一个grid让top level连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说数字这边不用做IO PAD是吧?那么Floorplan时pad_constraints,pad_filler以及power/ground ...

跟IO pad有关的timing需要小心。整个digital flow看不到IO pad的delay,用的都是estimate,与IO pad有关的constraint要做得非常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IO pad有关的timing需要小心。整个digital flow看不到IO pad的delay,用的都是estimate,与IO pad有关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些都可以不考虑,power/ground用stripe做成一个grid让top level连上

您好,还想问一下您strap的宽度和数量有什么讲究吗?还有spacing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还想问一下您strap的宽度和数量有什么讲究吗?还有spacing呢?

与设计的功耗,IR drop要求有关。stripe数量和宽度决定了电阻大致是多少。根据设计的电流,大致算一下IR drop。
Innovus 支持 early rail analys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设计的功耗,IR drop要求有关。stripe数量和宽度决定了电阻大致是多少。根据设计的电流,大致算一下IR  ...

好的,非常感谢呀。还想请教一下您,stripes间隔多远打一条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呀。还想请教一下您,stripes间隔多远打一条好呢?

不熟悉的工艺,保守一点,30-50u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熟悉的工艺,保守一点,30-50um吧

TMSC.18工艺,core125*128

楼主:
引用 楼主:
TMSC.18工艺,core125*128

ring的间隔和stripe间隔都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ng的间隔和stripe间隔都一样吗?

可以做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一样的

您好,我的DC综合的功耗大概0.65mW,P/2/1.8V=0.18,看tech里面最大电流密度为10,W=0.18/10=0.018um,这样算的ring宽度也太小了吧,请问您知道我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DC综合的功耗大概0.65mW,P/2/1.8V=0.18,看tech里面最大电流密度为10,W=0.18/10=0.018um,这 ...

假设用M4做一个ring,100x100。一般ring的宽度取几个um,假设为5um吧。
T家.18工艺M4 resistivity大概是 0.078,M4厚度0.53。假设供电从右上角顶点接入。 M4,长200u,宽5u, 厚0.53u,电阻大概是5.9Ohm。从右上角到左下角等效电阻 2.95Ohm。
功耗0.65mW, VDD 1.8V, 电流 36mA。
从右上角到左下角的压降为0.106V,略微大了一点。 通常希望IR drop在5%以内。考虑到上面只是非常粗略的估算,实际会加stripe,实际IR drop会小很多,ring做成5um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用M4做一个ring,100x100。一般ring的宽度取几个um,假设为5um吧。
T家.18工艺M4 resistivity大概是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看了您的描述受益良多,不过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
1、我准备用M4、M3两层金属来做ring,和您说的会有不同吗?我感觉是不是压降的计算就不太一样了?
2、供电从右上角顶点接入意思是说把pad放在那吗?
3、电流0.65/1.8不是等于0.36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看了您的描述受益良多,不过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
1、我准备用M4、M3两层金属来 ...

1、我准备用M4、M3两层金属来做ring,和您说的会有不同吗?我感觉是不是压降的计算就不太一样了?M3, M4 resistivity一样。由于M3, M4之间需要via,实际电阻更大一些。

2、供电从右上角顶点接入意思是说把pad放在那吗?
这个假设差不多是worst case,意思是chip level VDD bus只从从那个角上接进来。通常chip level会从几个点同时接进来,帮助降低IR drop。

3、电流0.65/1.8不是等于0.36吗

这里是我算错了,应该是0.36,最后估算得到的IR drop应该非常小,5um是绰绰有余了,减到2-3um吧。stripe还是要加的,功耗最大的逻辑通常在中间,dynamic current尖峰会比平均电流大很多,dynamic IR drop也因此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准备用M4、M3两层金属来做ring,和您说的会有不同吗?我感觉是不是压降的计算就不太一样了?M3, M4 r ...

非常感谢您的教导。我在只增大core ring的宽度的条件下,IR Drop反而增大了,但是按照您之前说的计算方法,不应该是宽度越大,压降越小吗?感觉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教导。我在只增大core ring的宽度的条件下,IR Drop反而增大了,但是按照您之前说的计算方法 ...

是Innovus early rail analysis报告IR drop增大了?
其他条件有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nnovus early rail analysis报告IR drop增大了?
其他条件有没有改变?

PNS的IR drop的确变大了,还有我设定了ring的spacing为0.28比没值的时候压降要小,设定这个spacing合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PNS的IR drop的确变大了,还有我设定了ring的spacing为0.28比没值的时候压降要小,设定这个spacing合理吗 ...

好像不对,现在宽度越大,IR drop是越小的,之前那个问题出在第一次分析IR drop非常小,然后增大宽度,就变得非常大。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后面持续改变就正常了,可能第一次得到的IR drop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nnovus early rail analysis报告IR drop增大了?
其他条件有没有改变?

您好,请问您知道为什么route的时候,出现的float pins的问题,经过preroute_standard_cells -remove_floating_pieces仍然解决不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知道为什么route的时候,出现的float pins的问题,经过preroute_standard_cells -remove_flo ...

抱歉,我不用icc,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