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 ADC调制器计算信噪比时信号幅值疑问 求助啦 有哪位小哥知道嘛

楼主(2022-05-12):
在计算信噪比的时候,我们经过一系列推导可得到信噪比近似为  ,取对数10logPs/Pn=6.02N+1.76
式中的Ps为信号功率,很明显信号的幅值为Vs,由此可得到SNR=6.02N+1.76。 但在我们具体仿真中由于量化器存在过载,我们一般设输入幅值为-3dB左右(幅值0.7左右)而不是0dB,由此可得最大信噪比。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计算Ps/Pn的时候为什么不用-3dB左右的幅值为信号幅值,而用Vs为信号幅值呢,这样不存在误差了嘛。

网友A:
你这个公式是奈奎斯特AD的公式,而SD计算时,公式不是这样的,是信号除以积分带宽内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公式是奈奎斯特AD的公式,而SD计算时,公式不是这样的,是信号除以积分带宽内噪声 ...

嗯嗯是的,但是即使是SD的计算它的SNR=6.02N+1.56+30log(OSR)也是由Ps=(Vs/根号2)的平方得来的呀,信号的幅值还是取Vs(Vs是能量化的最大值),如果信号幅值取低一点不是更有指导意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