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L floor下在schematic选中线layout不产生飞线的问题

楼主(2022-05-12):
想请教一下大佬,我的top是根据schematic产生的XL的floor,按理说我在其对应的schematic上选中某一根net,在layout上会对应出现飞线才对呀,为啥我的没有飞线呢?(虽然在schematic上选中模块能对应到layout上的相应模块)另外,我的top中包括的子模块都有pin 和terminal。

网友A:
你的cell是不是只有label,没有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ell是不是只有label,没有pin

有lable和pin

网友:
pin 的层次不对

网友:
试试: schematic   9-- F3--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