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um BCD工艺

楼主(2022-05-12):
在画版图的时候找不到NMOS 的这一层,我该怎么将衬底接地呢。原理图中显示衬底是这一层,但版图中没有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
你思考一下,SMIC_BCD硅衬底是什么类型,NMOS又是在什么类型的阱里。
layout中空白部分,真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空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
你思考一下,SMIC_BCD硅衬底是什么类型,NMOS又是在什么类型的阱里。
layout中空白部分, ...

我也记得老师讲的layout空白部分本身就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忘记了,我来蹲一下

网友:
BCD硅衬底本身就相当于一个P Substrate,如果工艺库NMOS没有做衬底接触,可以给NMOS加个P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