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运放

楼主(2022-05-12):
最近在做轨到轨运放,如何才能做到在不同的输入电压时,增益基本保持不变呢?求大佬指教

网友:
找了两篇标题提及constant gain的文章,只扫了一眼好像讨论的也只是constant-gm,也许我错过了讨论rout的部分;而且这两篇的发表时间比较古早,很有可能只是用语不严谨。其中"A rail-to-rail, constant gain, buffered op-amp for real time video applications"这篇发在JSSC,也许有点参考价值吧

A rail-to-rail, constant gain CMOS op-amp.pdf

A rail-to-rail, constant gain, buffered op-amp for real time video applications.pdf

网友A:
恒跨导输入级嘛,大概就是PNMOS互补或者衬底驱动、低压器件、浮栅器件,这几篇里面都有汇总

[Summary]Rail-to-rail two stage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_A comparative analysis.pdf

A new architecture of constant-gm rail-to-rail input stage for low voltage low p.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跨导输入级嘛,大概就是PNMOS互补或者衬底驱动、低压器件、浮栅器件,这几篇里面都有汇总 ...

增益等于gm*Rout,随着电压变化,ROUT 是变化的啊,现在已经做到了跨导恒定,但是增益变化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益等于gm*Rout,随着电压变化,ROUT 是变化的啊,现在已经做到了跨导恒定,但是增益变化很大
...

应该不太可能做到吧.   一般最多constant GM .
Rail-rail  当输出很近0v    ~ 很近vdd ,  输出那stage 可能都快线性区了.
那时 gain 应该会有问题的 .
Rout  当输出很近0v   vdd 跟正常工作会差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益等于gm*Rout,随着电压变化,ROUT 是变化的啊,现在已经做到了跨导恒定,但是增益变化很大
...

据我了解,constant-gm是为了降低诸如失真以及防止稳定性问题。对于运放而言,增益应该较少定量分析,毕竟这个不仅是受限于输入电平,工艺温度什么的都会带来很大影响;一般是定性分析,远大于反馈系数就好了。所以我没关注过constant-Av rail-to-rail opamp的问题,抱歉了OTZ

网友(2023-07-06):
加一个很大的反馈电阻和很小的输入电阻,让增益受限于一个比较大的值?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A:
恒跨导输入级嘛,大概就是PNMOS互补或者衬底驱动、低压器件、浮栅器件,这几篇里面都有汇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