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这样连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2-05-12):
管子这样连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Capacitors and resistors 我瞎说得

网友:
备份用的,以防万一

网友A:
用S18来控制电容吧

网友B:
这应该是电容吧

楼主:
电容的话 D\B\S不是应该连在一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18来控制电容吧

电容的话 D\B\S不是应该连在一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电容吧

电容的话 D\B\S不是应该连在一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的话 D\B\S不是应该连在一起么?

下面管子导通的时候不就是连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管子导通的时候不就是连在一起吗

下面管子导通的时候,黄色也比gnd略高一点点吧 再说这样D\S和B能算同一个极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的话 D\B\S不是应该连在一起么?

按照我的理解啊,不一定对,B是衬底在原理上讲好像没太大用处,在原理上我之前做过的仿真,衬底接S还是接电源地仿真是没区别的,我一般是如果不烧管子的话,我衬底都是接电源和地的,因为方便画版图。但如果接电源或者地会烧管子的话,就接S.

网友C:
你这个是逆向分析吧,可以看一下s17用的几层金属连接,有可能是用来metal ECO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逆向分析吧,可以看一下s17用的几层金属连接,有可能是用来metal ECO用的 ...

意思S17用的顶层金属连接的话,用做metal ECO的概率就大些?

网友:
不一定是顶层金属,是统一规定的一层金属,如果你发现所有这种看上去没有的管子器件都是用同一层金属连接,那么多半是MECO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