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一个高压管不知道如何连接

楼主(2022-05-12):
50资产
这个高压管我不会画,这个器件的版图s就与B连在一起了,但最后报lvs错误时B好像得接地,感觉S和B不应该接在一起,但就是接一起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建议打开PDK,看看剖面图,里面有图示连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打开PDK,看看剖面图,里面有图示连接点

这个怎么看呀

网友:
我怎么印象里,这s、d上的metal可以根数变少,变宽?

网友B: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是LS的管子,它的buck是必须接地的,找你们设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是LS的管子,它的source是必须接地的,找你们设计看看。 ...

设计说这个管没问题,那该怎么接呀

网友C:
源端S和衬底B是合在一起不可以分开的,你最外圈应该是sub端吧?看一下你的剖面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源端S和衬底B是合在一起不可以分开的,你最外圈应该是sub端吧?看一下你的剖面图就明白了 ...

剖面图这个在哪个文件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说这个管没问题,那该怎么接呀

哦,被命名误导了,HS的管子的话那个端口应该是SUB,也是需要接地的,buck应该是和source默认合并在一起的;LS的管子buck必须接地。所以仅根据你提供的图片判断,这个管子不管是LS还是HS,这个端子都应该接地才对。

网友D:
电路中如果B和s是可以分开的,版图就应该是可以分开的,版图不清晰啊,中间的地方放大看看,如果不是butting结构就可以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中如果B和s是可以分开的,版图就应该是可以分开的,版图不清晰啊,中间的地方放大看看,如果不是buttin ...

这样呢

网友:
看起来中间是butting结构,这样bs从物理结构上就是连接一起的,你可以只看poly ,p,n ,contact这样清楚些。
然后就是lvs报错,看看这个器件有nbl么,就会知道是否一定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