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位m序列该如何检验

楼主(2022-05-12):
verilog的问题
对于32位m序列发生器
产生2^32位伪随机数
该如何检验该伪随机数列
即m序列检测器该怎么写额?

网友:
你是想从哪个方面来验证呢?

1. 验证一个已有的黑盒式的m序列发生器是否是按照m序列发生器原理设计的?如果你知道它的多项式,并能控制初始值,那就按照相同的参数设计一个白盒的m序列发生器,用同一个时钟驱动你的白盒m序列发生器和未知的黑盒m序列发生器,通过准则是二者输出的序列重合。

2. 验证基于m序列发生器原理设计的随机数生成器,其输出序列的统计特性?m序列发生器输出序列是均匀分布的随机序列。按照均匀分布的统计特性对输出序列。最常见的方法是直方图,就是对序列的整体取值范围按照等间距的方式划分成n个取值区间,然后将输出序列的值按照区间范围进行个数的统计计数。结果是每个区间的统计计数基本相同,这就是均匀分布。当然,可以查阅概率统计的相关教材或文献,可以进一步的验证输出序列的其它统计学特征,如:均值,均值与峰-峰值间的关系、标准差。。。

比如,我之前生成的正态分布随机序列,就是采用直方图的方式验证的,当然,我验证的目的不是去看选用的算法本身是否正确,是看我是否按照算法原理设计了我的程序:
用于仿真噪声注入时的正态(高斯)分布随机序列发生器IP

2022-05-21补充:
草率了。。。原来随机序列的随机性检测有规范:GB/T 32915-2016 《信息安全技术 二元序列随机性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