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 约束除某个值以外的其他值的权重

楼主(2022-05-12):
比如

  1. typedef enum { a, b, c,d} inst_type_e;

我想约束一个inst 在a、b、c、d之间选,b的权重是50%,a、c、d平分剩下50%的权重,该怎么写方便?不会要a、c、一个一个列吧?

网友A:
只看到手册里写的指定数值范围可以平分权重,不知道指定enum怎么弄,也许可以给enum指定数值,然后通过图里的方式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手册里写的指定数值范围可以平分权重,不知道指定enum怎么弄,也许可以给enum指定数值,然后通过图里 ...

如果有other选项就好了,代表除了列出的选择意外的所有类型,就不用列那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有other选项就好了,代表除了列出的选择意外的所有类型,就不用列那么多。 ...

一般枚举都比较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枚举都比较少吧

一般是比较少。但我遇到的是多的,比如cpu指令,某个协议的command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