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原理

楼主(2022-05-12):
求助大佬,这个偏置电路应该是由R7所产生的电流,但是其中Q4与Q8的晶体管作用是啥?有点懵逼,望指教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释一波

网友A:
Bipolar工艺现在很少用了,基本都是CMOS工艺了。

网友B:
没咋看懂,元器件太多,工作中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咋看懂,元器件太多,工作中没见过。

主要是Q4应该是处于截止状态,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就很突兀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polar工艺现在很少用了,基本都是CMOS工艺了。

哈哈哈,工作需要

楼主:
分析Q3和Q5应该是用于复制Q7和R7所产生的电流用于上面的Q1的电流镜以分配电流,目前Q4处于截止状态,在考虑Q4是否为启动管,Q8与R5作用尚不明确

楼主:
再来顶一波

楼主(2022-06-13):
又来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