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误差放大器

楼主(2022-05-12):
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DC/DC的datasheet里一般都会写误差放大器的source和sink电流,这个参数有什么用?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误差放大器只能做推挽式的输出级,才能又能流入电流,也能流出电流呢?

网友A:
这个参数,在外部补偿的二型或者三型补偿常用,因为外部补偿使用的电容,以及寄生电容都比片内补偿要大很多。考虑瞬态响应的时候,满摆幅输出的情况下,响应速度是受输出级的电流能力限制的,所以会有这个参数。

楼主:
求明白人解释一波,感谢。

网友B:
好像老的外部补偿的才写这些参数,现在好多都不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老的外部补偿的才写这些参数,现在好多都不写了。

是的,外部补偿的都有,那这个参数跟补偿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在外部补偿的二型或者三型补偿常用,因为外部补偿使用的电容,以及寄生电容都比片内补偿要大很多 ...

理解了,非常感谢.那一般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级是要做成推挽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了,非常感谢.那一般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级是要做成推挽式的吗?

外部是三型补偿,一般是需要的,但是同时有些做的好的也会有输出级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