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SOC啊?

楼主(2022-05-12):
芯片内部有MCU和射频部分。

芯片有两种工作方式:

1. 上电以后,MCU正常工作,射频部分也正常工作。

2. 上电以后,MCU不工作,不耗电,只有射频部分工作(另外外挂MCU,通过SPI口,与射频部分配合工作)

可以这样吗?

网友A:
这不就相当于MCU部分不需要用的时候,把电关掉了么。用power gating或power Switch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最初架构上就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相当于MCU部分不需要用的时候,把电关掉了么。用power gating或power Switch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这个 ...

谢谢,请问power gating或power Switch,怎么实现啊?就用一个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相当于MCU部分不需要用的时候,把电关掉了么。用power gating或power Switch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这个 ...

上电以后,谁来负责这个开关呢?用一个数字电路来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以后,谁来负责这个开关呢?用一个数字电路来控制?

上电总有个上电的流程,上电流程里面控制就好了,power的这些,是最初架构的时候,比如说划分电源域,就应该有定义,不需要你自己实现的,工具会给你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总有个上电的流程,上电流程里面控制就好了,power的这些,是最初架构的时候,比如说划分电源域,就 ...

谢谢,用一个片外0R电阻来手动切换,是否可以呢?

网友(2022-07-09):
可以给你定做一个,500W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