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layout报错求助

楼主(2022-05-12):
For two top-metal process, TM1 is a must layer.
For one top-metal process, TM1 layer is not allowed.

网友:
你看看你的工艺配置(关于metal层数&TOPmetal选择)是否正确,然后确认一下你的版图中是否使用了TM1层,如果是2层metal配置,topmetal应该是TM2层。

楼主:
“工艺配置(关于metal层数&TOPmetal选择)是否正确”,请问大神,这个如何查看,我是刚入门版图设计,画了个COMS反相器,现在就这一条报错不知道如何处理,请赐教

网友:
这个是DRC rule 报错吧,假如你是底层cell 可以先waived 这条错

楼主:
TM1层和M1层有啥区别?我用的是M1层,没有用TM1层

网友:
顶层金属设置有问题

楼主:
那顶层金属该如何设置呢?能否讲具体点,请赐教

网友:
你这个应该截图报错位置,先看看TM1是什么

网友(2023-01-20):
引用 楼主:
那顶层金属该如何设置呢?能否讲具体点,请赐教

不同工艺,设置metal信息的位置不一样,有的是在安装PDK运行脚本时设置,有的在CWI菜单栏里能设置;
你是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提示的,如果是做DRC是提示的错误,也可能要在DRC文件里也要修改用户自定义部分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