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利用理想10bit ADC作为DAC的输入,仿真依然不成功

楼主(2022-05-12):
出现这样的错误,关键我的R-2R-DAC也没有I10呀,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我的R-2R-DAC电路图,确实没有元件是I10。
大家能不能帮我看看

网友A:
cv = geGetEditWindow()~>cellView
insts = cv~>instances
I10 = car(setof(x insts x~>name=="I10") )
printf("I10: lib: %s\tcell:%s.\n" I10~>master~>libName I10~>master~>cellName)

这是我脱离Cadence随手写的代码,数据结构中是不是有master或者叫masterCell,记不清了,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还有,就是要看一下你的config view是什么样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 = geGetEditWindow()~>cellView
insts = cv~>instances
I10 = car(setof(x insts x~>name=="I10") )

这些代码应该怎么用呢?刚开始学不太会,望大佬多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要看一下你的config view是什么样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config view应该怎么看呢?

网友:
这些代码可以放到CIW窗口里面,看返回的值是什么,就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nfig view应该怎么看呢?

如果不是混合信号仿真,就没有config view了。
如果是跨数字和模拟的两个仿真的,就需要用config view来指定什么cell用什么仿真器来做仿真,而且还要设置connectivity rule,设置从时间域到逻辑域,或者从逻辑域到时间域的信号变换是怎么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混合信号仿真,就没有config view了。
如果是跨数字和模拟的两个仿真的,就需要用config view来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