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layout xl中调节调用子模块方框大小,如图最亮的方框,没有用,太大了

楼主(2022-05-12):
(图片)

网友:
子模块方框大小是根据子模块实际大小决定的,请检查子模块是否有多余label,via或者其他东西处于边界。

网友:
在CIW界面load这行代码就行了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反复试试,有时候会paste不过来

网友:
子模块没有别的东西的话检查一下markers,也会导致边框变大

网友:
子模块的问题,检查一下子模块的大小及边框,框的边界是否存在孔和金属线,如果没有,新建单元,重新cop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