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请问一下lib里的介绍文档红框里表示的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2-05-12):
RT小白请问一下lib里的介绍文档红框里表示的是什么含义,是TSMC的22ULP standard cell lib

网友A:
BWP是welltap less,7T指cell的高度是7Track的30P指栅的宽度是30 140指的是栅的p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BWP是welltap less,7T指cell的高度是7Track的30P指栅的宽度是30 140指的是栅的pitch

谢谢大佬解答,还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请帮忙解答一下:7T指cell的高度是7Track是指的7层metal吗,还是说有具体的算法?
这个BWP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
万分感谢